求助;PLC输出脉冲的频率与台达伺服电机位置模式转数的关系

楼主(2010-10-24):
PLC是EH系列的,伺服是台达AB系列的

网友A:
输出脉冲的频率是与转速有关的!

而你说的转数是与PLC输出的脉冲数相对应的。

网友B:
是转数还是转速  ?

转速的话500K就是额定的3000转

网友C:
实际上,你只要把三者之间的关系搞懂就可以了,主要涉及三个参数, 伺服分辨率,电子齿轮比,还有PLC的脉冲输出频率。假设分辨率是10000,电子齿轮比是4 ,那就是说2500个脉冲转1圈。PLC的脉冲频率是100K, 就是说每秒发送10万脉冲,对应电机转速为40r/s , 2400r/min .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宋进辉,我明白了

网友D(2011-03-27):
PLC所发的脉冲数和所发的脉冲频率有啥关系

网友D:
我所用的台达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10000ppr,伺服控制器是ASD-AB型。通过1:80的减速器驱动直径为127mm的同步带轮,需要行走1800mm的距离。如何计算所发的行程脉冲数目,又如何计算所发的频率脉冲数目。是不是直接使用相对位置指令(DRVI)。请教各位大师,小弟在此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