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流档测电压?

楼主(2010-10-24):
昨天误用万用表电流档测电压对万用表用损伤吗?万用表是刚买的FLUKE233,要测的电压是AC220V,接触时有火花。请指教!

网友A:
肯定有问题,不管是什么型号的万用表均需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档位,像你的问题轻则烧保险丝,重则烧电路板,甚至于无法修复。

楼主:
请教1楼师付。我的表是自动量程,就是说我把表打到测交流的电压档,可以测交流电压0~1000V的交流电压,把表打到电流档,把测试针插到测电流的孔。可测0~10A的交流电流。不管是交流电压,电流。直流电压,电流。都只有一个档。不知有没有烧坏表。看来下次一定要小心。

网友B:
绝大数字万用表损坏,是用电流档误测电压造成的,如果数字表保护功能全,偶尔误测而且测完后表的各项功能正常,是没问题的。切记如果保险丝损坏不能用大电流的代替。

楼主:
谢谢田丰自动化师父的指点。

楼主:
好像是保险丝烧了,电路板看起了还好。

楼主:
看来以后不要用万用表测电流了,再买一台专门测电流的电流钳表。这样就不会出错。

网友C:
 这是fluke的表,要是普通的万用表,你就悬了,我同事以前就这样把手烧了。

网友D:
我用FLUKE724不怕烧,20000多人民币啊,让人手发抖?上个礼拜买了FT368,好过你的FLUKE233。中国人就要用哦!

网友E:
质量正常的表是不会损坏的,当电路的熔断器小(几个安培)的话,熔断器就断了,表内的保险丝可能也会断了。数字表的输入阻抗很大,保护功能齐全,所以不会损坏。

网友F(2012-08-16):
我的UT_39C数字表也是因为刚测完电流,表笔没有插回来而直接测220V交流而损坏的,不知能否维修?

网友G:
幸亏是fluke的表,其他表你就危险了。

网友H:
看看表上的电流插口,有没有写fuse字样,有的话是带保险丝的。

用电流档,一个是拨盘拨到电流上,二是表笔插到电流插口上,你是哪一步出错了?

如果拨盘在电流,表笔在电压插口,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电流插口内部是一低阻值的电阻,通过电阻分压测电流,如果表笔在电流插口,不论拨盘在那个位置,测电压均会造成短路,一般会烧保险丝。

fluke太贵,烧坏了损失大,国产表便宜,烧坏了再买个,现在也有数字表,声称是“烧不坏”的表,内部有自恢复的保险丝,

养成用表先看档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