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人机无法与PLC连接.待解决

楼主(2010-10-24):
大家好!我新买了台达DOP-B系列的人机,无法与OMRON CP1E系列PLC连接,数据线已经反复检查过,与说明书上的接法无异常,开机后就是无法与PLC连接,不知道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A:
首先驱动选择cj1驱动,再保证接线没有问题,通讯参数没有问题,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还不行就可以联系当地分公司了,呵呵

网友B:
波特率设置对不对? 还有屏上程序对不对,编译通过了没有?

网友C:
同意aibi兄de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D:
什么问题?说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E:
omron的接头和电脑端的不一样啊,不是2.3.5,

楼主:
对:维羞电工 关于
什么问题?说一下怎么解决的?
内容的回复:
插头接触不良..更换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