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触摸屏上传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0-10-24):
我们单位设备上有几块海泰克pws6600S触摸屏和S7300plc通讯,我现在想把触摸屏内的程序上传出来保存。但没用过海泰克的屏,我的笔记本带232串口的,屏上COM1也是9针串口.,是否随便找个232串口的电缆就可以了,我到天津罗升网站下载了ADP6.2.1程软件不知道这个版本可以吗?不知道上传程序的方法和步骤及5应注意哪些问题,担心下载不成再把源程序弄没了就惹祸了。请高手一一赐教!谢谢。

网友A:
1.触摸屏的后面的小开关,DIP7 on ,就可以进入触摸屏的系统目录啦。

2.选择人机的download/UP load copy port 为com1 ,进入configure 中选择。

3.上下载程序要在系统界面下:

4.人机com1 口的下载线做法:2-3,3-2,5-5。

网友A:
5.上载程序的时候,就是点击:文件---上载应用。

6.上载出来之后点击:文件--重建应用文件-可以反编译你上载出来的程序。

网友B:
楼上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首先感谢2楼的详细解答,我按上述方法试了几次,现在存在以下问题。

1、正常运行时拨码开关5/6on。按照2楼的说法,用com1通讯,将5/6拨回off状态,7拨下至on状态,启动ADP6软件后点击:文件---上载应用。显示通讯超时,后将567同时拨下仍然不行,后将7拨回至off,只剩5.、6on,屏上出现上面的系统画面,点击:上载应用,随便起个文件名保存,屏上要求输入密码,输入90后开始上传,2个文件都是100%后显示完成。

2、随后点击文件--重建应用文件。选中刚才起名的那个*.AA6文件出现错误Invalid file version 警告框点确定后再次警告该文件目录是只读的意思。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版本差别太大了,请加我qq:21668273,一起探讨。

网友C(2010-12-17):
谁知道步科触摸屏把程序上传到电脑的步骤,以及怎么通过步科触摸屏监控程序,三菱FX1N-60MT  PLC,请加我QQ771790052,或者发到我邮箱hang102030@126.com,谢谢!

网友D:
上传文件屏上要求输入密码,我不知到输入什么密码

网友E(2011-12-07):
楼上遇到的问题跟我要样,请各位指点?????

网友F(2012-05-30):
我也是遇到楼上遇到的问题,帮帮忙啦...!

网友G(2013-12-05):
我编译了电机正反画面,下载到PWS6600S,成功应用,但返来上载时需要输入密码,在编译时没有设定密码,是怎麽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G:
打开ADP6.5软件,选择应用,设定工作参数,密码,设计者密码。

网友H(2014-01-04):
现在我们都是用ADP6.7版本的软件,如果设计人员用的高版本的软件,而你用的是低版本的软件的话,一般是打不开程序。上下载程序,你要注意的是屏的设置端口要跟你选用端口要一致,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的生成端口要跟软件里的选项(传输设定)端口要一致。如有问题找创研华郭工,QQ:2355858558

网友I(2014-07-15):
你好,请问这个在那里  选择人机的download/UP load copy port 为com1

网友J:
只能上载保存为一个文件,但看不到画面!

网友J:
只能上载保存为一个文件,但看不到画面!这个文件可以用来下载屏内!

网友K(2015-07-30):
引用 网友D:
上传文件屏上要求输入密码,我不知到输入什么密码

 可能设置了文件密码保护密码,找我帮你搞定AA6文件重建应用文件密码问题。迅速变成可以编辑的原始文件。QQ1678817509

网友L(2015-10-10):
上传程序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黑屏 白屏维修 程序复制 备份克隆 需要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