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接地故障

楼主(2010-10-25):
我有一台ATV61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出现电机接地故障(SCF1),测量电机没发现问题,最后把模块换掉开机运行还显示该故障,请问大家是哪一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把电机的线拿掉!试试

网友B:
换主板吧估计主板坏了

网友C:
估计也是和主板有关

楼主:
拿掉也不行,有时候运行就跳,有时送电就跳。我用测试命令测试,带电机时晶闸管、IGBT都失败,但不带电机都OK。请高手指教一下吧。

楼主:
主板上全是绝缘漆呀,愁死了,要一点一点的刮开呀

楼主:
李工哪里去了?请李工出来指教一下呀!!!!!!!!!!!!!

网友D:
ABG

有时候运行就跳,有时送电就跳。我用测试命令测试,带电机时晶闸管

网友A:
你减小开关频率试试。 接电抗器了么啊 ?

网友E:
我这有一台西门子的  也是报  接地故障,不知市哪的故障    学习一下说

网友F:
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设置,然后在重设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模块不好

网友G:
施耐德技术问题可以咨询13554483804 或者QQ 117698696 提供施耐德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 常年 大量施耐德备件供应。

施耐德维修技术交流 百度贴吧 俱乐部欢迎各位的加入 http://tieba.baidu.com/club/10450868/invite/join/?c=129006345790f2282c6d6b5b2d517b0608119

网友H:
请问楼主机器修好了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技术交流13924026508

楼主(2010-12-03):
大家好,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心,以后有问题再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I(2011-02-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scf2,咋查都没毛病,运行几个小时又现这毛病,郁闷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比较忙,过完节开车坏了不少变频器,现在都已修好了。估计是模块的原因,当时我也是检查模块没问题,但就是不行,后来拆下来单独测试发现有一块不是很好,换到就好了,要不你试试看,不行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