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关于600V IGBT与1200V IGBT温升不同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0-10-25):
我制作一台五千瓦的电源原来用600V的IGBT,工作很好,由于要用三项电供电。准备使用1200V的IGBT,只换IGBT和功率部分。发现工作参数基本没变,但是IGBT的温升明显上升。工作几分钟即过温保护。请求高手予以指点。

楼主:
或者将600V的IGBT直接换成1200V的用单项供电结果基本相同。

网友A:
1200V的管压降可能比600V的大出不少,可以做一个IGBT导通实验,证实一下。

楼主:
对:芯片级维修 关于
1200V的管压降可能比600V的大出不少,可以做一个IGBT导通实验,证实一下。
内容的回复:
实际测试饱和压降为1.5v到1.7V,(小功率时)区别并不大。在3相供电时,满功率1200v的IGBT饱和压降为2.5V,峰值电流50A。输出下降时间140nS,上升时间300nS

网友B:
上升时间过长吧,可能1200V的这批结电容大,加上触发电路内阻可能大,IGBT处于线性区域时间太长,这个过程的发热比管压降大多的。应改善触发电路,增加电压至不低于15V,降低其内阻。

网友C:
IGBT额定工作电流选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升时间过长吧,可能1200V的这批结电容大,加上触发电路内阻可能大,IGBT处于线性区域时间太长,这个过程的发热比管压降大多的。应改善触发电路,增加电压至不低于15V,降低其内阻。
有道理。可以将串联在G极的电阻值取小试试。

楼主:
对:知秋 关于
IGBT额定工作电流选小了。
内容的回复:
此电源为软开关电源,目前因为功率太小工作在硬开关状态,所以上升时间长。有时上升时间达到400nS。IGBT的CE间接了202的电容,电容中串联了10R的功率电阻。负载为感性。

楼主:
对:知秋 关于
IGBT额定工作电流选小了。
内容的回复:
因为600V的IGBT用的也是100A的所有,1200V/100A应该不小了。并且5KW功率也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