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 630KW电机采用启动电抗启动,请问电抗器启动电流要选多大?

楼主(2010-10-25):
最近设计一台10KV 630KW电机的启动回路,想采用启动电抗器启动,可是启动电抗器起动电流该选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

网友A:
一般是2倍,值得一试,呵呵

网友B:
看你是什么负载了,另外还有电网情况。

网友C:
电抗器分60%和80%两个输出接线端,看你的负载是轻载还是重载,轻载取2-4倍,重载取3-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