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程序下载的电脑连接

楼主(2010-10-25):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现在我用的AB HMI为PANELVIEW 550 键盘的,与SLC500\03 通信连接, 现在我用电脑连上SLC500后只有CPU的信息,无法看到HMI,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样通过SLC 建立电脑与HMI连接?

另外我单独用电脑连接该HMI时(利用1747-PIC模块), 在RS LINX 软件中无法建立1747-PIC 的驱动, 提示‘Fatal Error Initializing PIC device driver!’报警,不知为何,望各位大侠帮忙!

谢谢!

网友A:
单独用电脑连接该HMI时....

你装了panelbuilder没有?可以试试

楼主:
对:青岭笑傲生 关于

单独用电脑连接该HMI时....

你装了panelbuilder没有?可以试试

内容的回复:
装过了的, RS232 连接550触摸屏下载程序没有问题的,但用1747-PIC连接550 键盘的就是不行,还请多指教

网友B:
SLC500/03是DF1口和DH485口两个通讯口

1,无法通过SLC 建立电脑与HMI连接,因为SLC/03CPU不具备穿透功能。

2,1747-PIC驱动只支持物理串口(USB转串口,PCMCIA转串口都不支持),另外原装1747-PIC涉及到供电问题,通常通过SLC DH485口通讯线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B:
补充

2,1747-PIC驱动只支持物理串口(USB转串口,PCMCIA转串口都不支持),另外原装1747-PIC涉及到供电问题(24V),通常通过SLC DH485口通讯线给触摸屏DH485口供电,进而给1747-PIC供电。

网友A:
楼上正解,支持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