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怎么与S7-300连接?

楼主(2010-10-25):
看手册上说MT串口与300的串口相连,300哪里有串口呢?

网友A:
300是有串口的,一个DP口,一个PPI口,这就是S7300的串口啊,你仔细找一下,  连接的时候按说明书上面的HMI的125对PLC的835就可以了,直接用RS485连接,按S7200的接线方法,因为这个HMI里面是内置MPI协议的,所以直接连接不用适配器。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楼主:
对:威武小郭 关于

300是有串口的,一个DP口,一个PPI口,这就是S7300的串口啊,你仔细找一下,  连接的时候按说明书上面的HMI的125对PLC的835就可以了,直接用RS485连接,按S7200的接线方法,因为这个HMI里面是内置MPI协议的,所以直接连接不用适配器。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用300的MPI口试下

楼主:
再问一下,直接MPI连接是不是要下载一个驱动?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个MT8000和S7-300连接的驱动下载,不知怎么用的,在工控网的下载里也有。

网友B:
      嘿嘿,威纶触摸屏6100IV2版本的硬件触摸屏才可以直连西门子S7-300的PLC吧?还有就是软件的版本也要高一点哦,那样就不用另外下载驱动了,其实别的比如MT6056  MT6070也都可以的,就是硬件版本需要新的哦。软件就用最新的EB8000V4.2以上的吧。反正MT500系列触摸屏是不可以直连。更多威纶触摸屏技术问题http://www.52hmi.com

网友A:
直接连接MPI是不需要驱动的,基本上EB8000所有的软件都可以,不要太老就可以,现在最新的是V421的吧,96.4M左右,不过建议使用V420的也可以。

所有的10款WEINVIEW的触摸屏想MT6O50IV2啊,MT6070IH2,还有MT6100IV2啊,还有MT8070IH2,MT8100IV2啊,只要是带2的就是内置MPI协议的,都直接可以用MPI口连接。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