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怎么编写啊

楼主(2010-10-25):
我现在要用4-20MA信号输入 然后上限启动(550回差2)Y0 下限(150回差2)停止Y0 怎么编写啊

楼主:
我自己编了一个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我用了海为HAL  和LAL   这俩个功能块

网友A:
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有冲突的地方,如果我理解没有错,你可以用HAL(高报)指令输出M0,用M0的上升沿置位Y0,再用LAL(低报)指令输出M1,用M1的上升沿复位Y0即可,你也可以与海为的技术支持联系,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也有技术支持QQ。

楼主:
是的     chinaplc   你说的没错啊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这个指令也可做报警用的,楼主不妨将梯形图贴出来,见识见识呗。

网友C(2014-10-12):
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查看一下帮助很到位的,

网友D:
这个指令也可做报警用的,楼主不妨将梯形图贴出来,见识见识呗

网友E(2016-03-20):
这个帖子该结贴了。你这个要求很简单,先确认4-20MA对应的量程是多少,比如1000。

则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