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充电指示灯是亮,LCD监视器不显示,风扇不转

楼主(2010-10-25):
一台30KW富士变频器,启动不了,现象;充电指示灯亮,LCD监视器黑屏没显示,风扇不转,不知原因,恳请帮助。

网友A:
开关电源没工作吧,查一下大阻值电阻有开路

网友B:
用汇川变频器吧,也很不错的。我客户用了6年都没问题。如果需要联系我: 北京琪智同创电气 www.fineintel.cn 电话:13426031058

网友C:
维修技术交流013830812651

网友D:
检查输入到辅助电源对不

网友E:
控制板电源没有电,检查控制电源

网友F:
如果输入电压没有问题,那么可能是电源没工作,先查启动电阻。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