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台达PLC SV的DRVI指令能不能实现暂停功能啊?

楼主(2010-10-25):
各位大师,台达PLC SV系列的DRVI指令能不能实现暂停功能啊?具体如何实现呢?我知道EH系列是有这个特M的,可SV系列的没有啊,只有直接停止的特M。我需要在“暂停”后停止发脉冲,“继续”后发完剩下的,因为路径比较复杂,如果每段都计算的话就太麻烦了,有什么好办法,请不吝赐教!

楼主:
难道是我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请大家给出建议,谢谢!

网友A:
从台达最新版编程手册看,EH2和SV均不支持暂停功能了。你可以

1、用DRVA指令;

2、仍用DRVI,但在开始发脉冲前记下当前脉冲数,“暂停”后再次记下当前脉冲数,“继续”后将相差的脉冲数发完。

楼主:
对:robotH 关于

从台达最新版编程手册看,EH2和SV均不支持暂停功能了。你可以

1、用DRVA指令;

2、仍用DRVI,但在开始发脉冲前记下当前脉冲数,“暂停”后再次记下当前脉冲数,“继续”后将相差的脉冲数发完。

内容的回复:嗯,你说的方法我考虑过,路径比较复杂,还有点担心用这种方法计算后,是否影响精度。EH2是支持暂停功能的,我已经实现了,特M忘了是多少,身边没带资料,你再查查。

网友A:
SV与EH2应该是一样的。以下是台达编程手册上的内容:

网友B:
有机会试看看台湾永宏PLC,单机最多可控制4轴,每轴200K,有需要QQ1012351099

楼主:
对:robotH 关于

SV与EH2应该是一样的。以下是台达编程手册上的内容:

内容的回复:是我记错了,是EH,SV就只能直接停止了,似乎没什么意义

网友A:
M1334实际上是决定立刻停止还是按减速时间减速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