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问ABB变频器的IGBD\整流桥用万用表是如何判断它的好坏

楼主(2010-10-25):
请问各位专家、各高手的朋友们,如何判断ABB变频器ACS800系列的IGBD\整流桥的好坏。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万用表不是万能表,电工不是杂工,除非电工不拒绝,否则可能想开着航天飞机拉月球上火星。万用表做不了的,为什么非要----如何判断它的好坏。想不该想的功能----///////////////////////

网友B:
按模块上的接线图搭电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