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与S7-300通讯

楼主(2010-10-25):
请教高手威纶MT8104XH与300PLC通讯线如何制作?

网友A:
好好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B:
你的MT8104XH没有内置MPI协议,所以连接的时候要买一个S7300的MPI适配器。直接到WEINVIEW的经销商手上买。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C:
是啊。买个s7-300识别器就行了

网友D:
是的,需要买一个S7-300的适配器,这样才可以通讯,用6100的,就不需要了,自带MPI接口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楼主:
如果用以太网口能通不?

网友B:
可以用以太网通讯,直接通讯。不过用以太网好像只能走MODBUS协议,因为你的MT8104XH是没有M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