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台达PLC的485口和HITECH PWS6600S的com1通信?

楼主(2010-10-25):
各位大师,能用台达PLC的485口和HITECH PWS6600S的com1通信呢?具体怎么做,我试过了,
如果用台达的485口的话,PLC要另外写指令啊

网友A:
和232的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B:
只是用485方式通讯不用在plc中写什么程序啊,只要设置好485口的通讯参数,接好通讯线就可以通讯了。

很简单。

楼主:
对:daminz 关于

只是用485方式通讯不用在plc中写什么程序啊,只要设置好485口的通讯参数,接好通讯线就可以通讯了。

很简单。

内容的回复:你好,能否分享一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如何设置485口的通信参数呢,台达的PLC并没有提供485口的通信设置(我用的是SV系列的,软件是wplsoft),只有232口的设置。

网友C:
哪位高手有HITECH海泰克PWS6600S-SA的编程软件,另有OMRON编程软件吗,发我的邮箱1099669747@qq.COM

网友B:
台达plc485口的通讯设置在特殊寄存器D1120/1121中设置吧,不过SV系列的不太清楚,你可以查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