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运行时的问题?

楼主(2010-10-25):
当Intouch运行时,如果不连接PLC,画面切换等速度算正常,当和PLC连接时,画面切换就变慢,鼠标

移动困难,感觉快要死机,看CPU使用率,接近100%,这是什么原因?

哪些方面会影响Intouch运行速度?

网友A:
1、你的程序中有错误(主要指死循环)

2、你的数据量很大 同一时间需要存入数据库的数据或从外部数据库读取的数据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