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intouch的文件浏览器控件?

楼主(2010-10-26):
想做一个数据保存的画面,在画面中可以打开文件浏览器选择保存目录,不知道哪个控件支持?

网友A:
会用VB,VC吗?没有直接使用的方法,需要用scipt kit 把这个功能进行封装成DLL,再进行调用。

或用VB写成控件,插入到INTOUCH工程里,当成普通的控件。

注意,演示版本,不能插入控件,需要有开发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