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10.0采集数据的最短时间间隔?

楼主(2010-10-26):
看到设置里面可以是100ms,但是像历史曲线,实时曲线里面的设置最小都是按秒算的,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自己做历史数据记录应用程序,想多快就多快。

网友B:
晕  这个小没影响啊  要是你需要的比可以设置的更小那才有问题的啊

网友C:
想快,用INSQL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