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怎样通过300的DP口编程下载?

楼主(2010-10-26):
实际上有两个问题,1我想用STEP7通过PROFIBUS对315-2DP编程,但是现在下载不了,我想问一下,DP接线头的两端是不是都接A1,B1?,然后在STEP7中只组态300站就可以了还是要组态PC站?哪位说下通讯设置的过程?

2.我想用组态王通过PROFIBUS跟300通讯。也是上面那个问题,要不要设置PC站的CP5611?,看组态王手册上没提到。因为还下载不了程序,所以不能试这步。5611跟300走PROFIBUS是一主一从吧。

网友A:
1、组态你的系统,并将PLC的通讯口设定为DP。通过MPI下载,然后你就可以一直通过DP下载了。

楼主:
你好,组态硬件时,DP口组态PROFIBUS时要不要设主从?我设的DP从站,MPI下载后出错。我PLC在电脑边上试验,用的是两芯的传感器线试的,没接屏蔽线,有没有关系?(不行的话明天换正规屏蔽线)。总线连接器两端都是A1,B1?还是PC端A2B2?两端都串上电阻了。可能还是没组态好?

网友A:
1、无需组态DP网络,仅需将接口属性设定为DP!
2、A1B1自然与A1B1链接,接头上都画着图呢。

Regards

楼主:
默认DP为主,我设了后STEP7就连上了,以前不知听哪个说的设PC为主,300为从,原来我一开始就错了,难怪连不上。但现在是组态王连不上300,明天还要再看看。

网友B:
一般编程软件与PLC开始都是通过mpi通讯,下载后才是dp

网友C:
先用mpi把配置下下去,以后就可以用D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