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驱动芯片A3977老是坏掉?

楼主(2010-10-26):
为什么步进电机驱动芯片A3977老是坏掉? 我用单片机和A3977控制步进电机,可是为什么老是部分芯片A3977会坏掉呢?电路中使用的是双电源,外部220交流晶开关电源稳压和蓄电池,步进电机运转时候的电流也不大,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原因,请用过该芯片的提醒一下应该注意那些东西在使用该芯片的时候、谢谢

网友A:
电机有点惯性,这时也会产生反向电流。有可能是你板子上的别的元件坏了,不能阻止反向电流。
我以前在工厂里修理过一IC推动直流电机的玩具。本来电池上是有一个电解电容的,老板看到在试的时候没问题,就省下了,多试了几次IC就坏了。那是一批货几千IC。幸好是玩具IC只是几毛钱一个,没亏多少。

网友B(2010-12-01):
正常使用是不会烧坏的,不知道你使用的具体环境参数是多少?比如电压、驱动电流?

网友C:
这个片子千万注意电压别用的高了,至少留下十伏的余量,还要吸收一下斩波毛刺,的确要好好伺候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