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帮忙 AB变频器400变频器

楼主(2010-10-26):
哪位大侠帮帮忙 AB变频器400变频160KW

上电报004  欠压  复位后正常

现在现象是上电显示欠压啦 可控才开始充电(好像是充电晚啦)

大侠帮帮忙

谢谢了

楼主:
哪位有上面的电源板

就是给风扇供电的板子

楼主:
变频器型号为 22C-D370A

网友A:
供你分析,我以前碰到过004欠电压故障,我这里是电源输入端子虚连造成的,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查到原因了吗?我的型号跟你的差不多,也是上电报F4,希望查到原因后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我也不懂。。。。。。。。。。

网友B(2010-11-26):
时间比较久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查到原因?希望能及时说一下结果。

网友D:
要不,咱先把电机电压改改?31号参数,顺便咱在看看5号参数?

网友E:
搞定了没啊 ,看是不是真的欠压,量下母线正常不,再就是检测回路,如果自己搞不定可以合作啊,我就爱搞大家伙。

网友F(2011-06-05):
朋友们!AB机器需要维修或者帮助 请Q:1161382166

网友G:
从你说的情况看,应该是变频器常时间不用,或者是躺在仓库里太久了,里面的电容器坏了.加电后保持8小小时以上.若还不行就只能换电容啦.....

网友H(2011-07-05):
你搞错了吧 160KW变频器22C-D310A   怎么可能是370A呢??把用途,负载也要说说  不说怎么判断。。。。。。。。

网友I(2011-08-04):
AB代理商:北京旺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8911269045吴工   QQ:406075301

网友H:
AB西北代理:西安合远新疆分公司    电话:18290809651 QQ:285085018

网友J(2011-11-11):
ab400系列变频器电源板上拆的变压器dv-103,想搞清楚是不是坏了,初级绕组阻值能达到10k欧姆,次级是几欧姆的,感觉不正常,又怀疑是互感器,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