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软件使用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0-10-26):
本人刚刚接触MCGS,碰到几个问题,望前辈指点!

1.报警属性中下限报警值和上限报警值如何同时设置 报警值那只能写一个值呀

2.工具箱中怎么没有脚本程序这项

我用的是MCGS_嵌入版6.8(01.0003)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版本的,我按6.2通用版说的,供你参考:

1. 一般报警属性都有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四个报警值,如果不对你看一下对象类型,有些类型是那个样子。

2. 脚本程序在运行策略里,你新建个策略后就可从策略工具箱中找到了,有些部件如按钮本身属性里也有脚本功能。

楼主:
我用的是MCGS_嵌入版6.8(01.0003)  关于脚本程序在哪里写的问题我找到了 报警属性中的设置还是不行 设好上限后下限值设置不了了

另外我这边有台仪器,是用AVR单片机做的,我想请问下能不能液晶屏和按键板不要,直接用MCGS的触摸屏呢?还有如果 可以的话具体要怎么操作?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