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开机显示ERR16故障处理

楼主(2010-10-26):
丹佛斯变频器开机显示ERR16故障处理

网友A:
电机端子短路或者电机短路!把电源断掉!然后用万用表检查下!!!!!

网友B:
只能换变频器了。这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C:
还是不要轻易的说坏,一楼的说的很有可能,可能是短路的原因,看你用的是什么系列了,2800?5000?还是FC300系列?总体都差不多,但是还是有区别,就控制字和状态字来说就差别很大,另外一种原因就是缺相,我问了我们一个维修的同事,你得把模块拆除下来,量有没有驱动电压。去年我做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负载摩擦太大,变频器一直很热,最后报警ERR16,断线好多次也不好使,本地复位也不行(丹佛斯就是这样,很多报警断电后重新上电还是不行),我建议你首先做下三键复位,彻底的复位,常用丹佛斯的肯定会,只要变频器没坏的话肯定没问题,如果还不行你就拆模块吧

网友D:
ERR16一般是模块 坏了

网友E(2011-10-29):
各位大侠,丹佛斯2800变频器上电报err.11[电机热敏电阻】故障,如何解决。。急。。。

网友F:
ERR16一般是模块 坏了,判定哪个块块坏可要费点神,err.11量下热敏电阻正常不,还有就是看下这个参数设置

网友G(2012-09-08):
报16 不一定是模块的问题,检测也会出问题的时候。本人修丹佛斯变频器的经验多年,有需要联系

网友G:
报16 不一定是模块的问题,检测也会出问题的时候。本人修丹佛斯变频器的经验多年,有需要联系1528305152

网友H(2018-04-05):
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数

我的电话号码,1380581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