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HisData中的数据存入到SQL Server2000中去?

楼主(2010-10-26):
项目想将模拟数据存储到数据库,单独采用数据库插入语句的话,可以存储数据,

Intouch本身的历史趋势曲线就要存储数据而且是通过HisData.exe来存储的,生成了多个文件,

我该如何将数据转存到数据库呢

网友A:
你将intouch的数据直接存到外部 数据库不就行了

网友B:
历史文件的二进制格式没有公开,没办法插入到现有的历史中,如果用SQL 2000,可以用idea kit 把数据实时取出,再存放。

或用INTOUCH公司的INSQL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10.0

网友C(2011-01-11):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本办法有一个:先查询历史曲线,比如:需要1个月的曲线,然后使用histdata那个控件转到excel中去,然后,转到sql。

网友D:
有点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