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ntouch画面中的按钮编写脚本,如何可以将数据保存格式为.XLS

楼主(2010-10-26):
Intouch内部有脚本函数可以保存数据为一个文件,扩展名为CSV,该格式如何转化成XLS格式,

是否可以通过批处理命令?

主要是想在Intouch运行画面中实现,不想通过EXCEL的另存命令来实现。

网友A:
你都说批处理了  还问啥  用指令啊  批处理的 但是好象windows的批处理在intouch平台运行不了

网友A:
晕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想把数据保存成XLS格式格式   呵呵INTOUCH将数据存到EXCEL不就行了

大概有三种思路  1、通过DDE写数据到EXCEL

                              2、ecel 读INTOUCH数据

                             3、利用第三方工具如 VB  将数据存到EXC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