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变频器是什么牌子?调不动了

楼主(2010-10-26):
接了一台小功率的变频器维修,竟然查不到是什么牌子的,有说是台凌的,可说明书不一样,上不了图了,不是VIP。图标是一个代表电机的圆圈里面有个TL标志,T上边还有一个小圆圈。圈里有个点。

型号是LC-22S-0.75KW-D4  这个变频器有两个面板,面板电路不一样,外置面板带CPU。

变频器的故障是停留在24.8HZ不动,开机自运行,按键起作用,数据一个都调不了。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牌子的?该怎么修。

楼主:
找了一晚上终于搞清楚是什么牌子的了,台湾东力,也到东力的网站看了,可是没找到说明书,主站都没有,该到哪里去找??、

网友A:
这么小功率的,有维修价值么,直接换了得了,1000元内搞定。

网友B:
嗯嗯  这么小的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C:
我也不懂啥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