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G代码编程跟VB,VC编程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10-27):
      再请教下大家,运动控制卡编程的开发流程是什么样的?比如GALIL的卡,既然可以用VB,VC或LABVIEW来开发,为什么又出现个G代码?谁能讲讲G代码编程跟VB,VC编程有什么关系?

     越详细越好,thanks!

网友A:
G代码编程与VB、VC编程没有关系。

G代码的程序本身是用来描述运动的过程和顺序的。

楼主:
多谢刘工指教,

既然如此,为什么GALIL的控制卡可以通过VB或VC来开发应用程序,为什么还要G代码呢?是不是G代码是描述运动的函数,比如直线插补,而在VB或VC中调用这些函数呢?

我的qq是1204719246,想多向你请教,方便加我吗?

网友A:
“为什么GALIL的控制卡可以通过VB或VC来开发应用程序,为什么还要G代码呢?”

因为G代码目前是比较通用的运动轨迹描述方式。应用程序可以是用VB或VC开发的,但是应用程序本身可能要求是执行G代码的。

“是不是G代码是描述运动的函数,比如直线插补,而在VB或VC中调用这些函数呢?”

G代码不是一组函数,可以算是一组运动描述指令,指令都是以G开头的,比如G00表示快速定位,G01表示直线插补等等。

网友B:
感觉楼主是刚刚接触到这个的,G代码是你要加工的零件的程序语言,

VB,VC是开发运动控制软件的编程语言,不能混为一谈啊

楼主:
是的,刚入行,谢谢各位热心指教

楼主:
各高手看我这样理解对不?

G语言是针对于操作者,比如现场操作工人使用的语言,好比他们在面板或显示屏上输入G00,G01等代码,这些是直接在面板按键或通过键盘输入的

而VB,VC而则是设计操作界面,开发运动控制系统的开发工具,用C语言写,包括调用控制卡内现有函数等等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高手看我这样理解对不?

G语言是针对于操作者,比如现场操作工人使用的语言,好比他们在面板或显示屏上输入G00,G01等代码,这些是直接在面板按键或通过键盘输入的

而VB,VC而则是设计操作界面,开发运动控制系统的开发工具,用C语言写,包括调用控制卡内现有函数等等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这个是正解,对于操作者来说,如果都是一些整齐的零料(有些纺织行业也用G代码,机械行业用零件),在现场编写G代码就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果零料有圆弧或不规则的,那还是在电脑上转换G代码方便一些,操作人员只要能熟练操作机器就可以了

VB,VC之类的除了开发人员,其他人员就不需要去了解了。

楼主:
谢谢皮五的指点!

还想请教一下, 正如你说的,如果加工件不规则,特别是雕刻机,在电脑上怎么转换G代码,是开发人员还是操作工去完成?

VB,VC调用的相关函数,操作工如何调用这些用法,并修改其参数?

如果研发人员开发好了一个系统后,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上如何介绍G代码使用,要依赖于所用的控制卡资料还是程序开发人员自己指定这个系统上的G代码的使用方法?

看有关资料说程序容量是500行,是不是指G代码容量,这样是不是太少了,500行能做什么啊?

还望热心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电脑刻章,都是使用现成的软件的,在软件里面把章上的文字写好,把章定一下位置,那些G代码都是软件自动生成的,你叫电脑刻章的师傅手动编一个试试,他们都不怎么懂G代码,只是对这个软件精通。

一般数控机床都是使用CAM软件转换的,至于是那些CAM软件各个行业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我没见过刻章,我是做电子的,我见过SMT操作员在面板上操作,那个应该是定位吧?还有就是数控机床,一般都有一个操作界面的,他们用的是G代码吗

楼主:
我现在想着手涉及用控制卡来开发一套运动控制系统,之前也学过点C,做了些单片机的案子。现在看了好几分资料,看了好个厂家的控制卡资料,还没搞清楚开发流程,因为之前对行业的工艺也不是很了解,一会儿说VBVC,一会儿又说G代码,一会儿又将类汇编指令,搞得我晕头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下开发流程呢?谢谢!

网友A:
控制卡也好,单片机也好,都只是手段而已。如果要说开发流程,没有本质区别。您何必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自己去增加问题的复杂性。

还是您要先搞清楚,您要做的是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性能。然后是考虑用什么来实现这样的功能和性能。如果您确定需要PC用于界面以及大量数据的存储、计算,那么再考虑用什么开发环境。VB也好、VC也罢,只是PC 的软件开发环境而已,您可以从功能、开发工作量、学习掌握的难度来选择。

楼主:
谢谢刘工指点!
我想做一个三维滑台控制系统模型,三个步进电机,来实现相关运动。

之前看了些工业类展览,发现设备一般是两种界面,一个是基于PC的,带鼠标或轨迹球输入,有个对话的界面。

另一个就是脱离PC的,但有个按键操作面板带数码管或LCD显示的,

开发这两种系统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

网友A:
PC有比较强大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功能,比较直观的界面,而PC的复杂性通常不是一两个开发团队可以完全搞定的,所以可靠性有时是个隐患。脱离PC 的,会比较质朴,比较可靠。

重要的是您要实现什么功能,或者说,“相关运动”是些什么运动?要如何控制。先要有明确的目标,才能探讨如何实现。确定实现的方案,才可以琢磨实现的步骤。当然,在开发过程中,也会对方案进行调整,甚至对目标也有可能修订。

楼主:
我去了一个做固晶机的客户那里,就一个电气工程师,应该那个控制卡的应用程序的开发是他一个人开发的吧?

我会尽快把一个运动模型的要求定下来,再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刘工指点!
我想做一个三维滑台控制系统模型,三个步进电机,来实现相关运动。

之前看了些工业类展览,发现设备一般是两种界面,一个是基于PC的,带鼠标或轨迹球输入,有个对话的界面。

另一个就是脱离PC的,但有个按键操作面板带数码管或LCD显示的,

开发这两种系统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

现有基于WINDOWS平台的,DOS平台和ARM平台,具体看那一种就看编程人员的水平了,WINDOWS容易有病毒,现在很少有病毒专门针对DOS了,ARM平台的病毒更加少了。要稳定还是ARM,2-3秒就可以进入运行界面,不过这个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