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10-27):
我对西门子200PLC不了解,请问定时器的开始间隔时间捕捉和间隔时间捕捉这两条指令怎样理解?以下是我监控时的状态图,VD4的数值比VD3大很多?

网友A:
VD3   由VW3,VW4组成。
VD4由VW4,VW5组成。

而VW4是VD3的低位地址,而VW4同时又是VD4的高位地址。

因此,无论VW4中有任何值,你的VD4都被扩大的2的16次方倍。

地址重叠使用乃是西门子PLC应用的大忌。

Regards

网友B:
同意!  一有疏忽,难查!

网友C:
看来需要修改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D3   由VW3,VW4组成。
VD4由VW4,VW5组成。

而VW4是VD3的低位地址,而VW4同时又是VD4的高位地址。

因此,无论VW4中有任何值,你的VD4都被扩大的2的16次方倍。

地址重叠使用乃是西门子PLC应用的大忌。

Regards

应该是VD3有VW3和VW5组成;VW3有VB3和VB4组成。VW5有VB5和VB6组成。

而VD4有VW4和VW6组成,VW4有VB4和VB5组成,VW6有VB6和VB7组成。

这样的话楼主的程序是VB4、VB5、VB6、三个字节被使用冲突。

网友E:
应该是这样!!!!!

网友F:
VD3是双字,双字由两个字单位组成即VW3 ,VW5组成,而字VW3则由字节VB3,VB4组成,字VW5是由字节VB5,VB6组成。

同样,VD4是双字,是由两个字单位组成即VW4 ,VW6组成,而字VW34由字节VB4,VB5组成,字VW6是由字节VB7,VB7组成。

显然 VB4,VB5,VB6字节在应用中冲突。

 楼主一定要理解 位,字节,字及双字的含义方能更好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