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问题

楼主(2010-10-27):
你好:
我想用棒图做为模拟量的输入端,怎么做?
现在用棒图做模拟量输出可以,就是输入(即给定)不好用
用的是 wincc 对象选项板中 -控件-wincc slider control

网友A:
棒图只能作为变量显示用,也就是你说的输出。

给定使用I/O域,属性:输入/输出。再用棒图显示这个I/O域变量

网友A:
棒图只有输出属性,所以不能单独用于作为给定(输入属性)用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WINCC SLIDER CONTROL 既能做输出也可以做输入

只要将对象属性框中的   属性和事件的POSITION都与变量相连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