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信捷plc该用哪个好一点(可靠性)

楼主(2010-10-27):
有套系统,58输入,50输出,全部数字量控制,对速度要求不高,就台达plc和信捷plc该用哪个好一点(可靠性)

网友A:
前者价格应该高于后者。

网友B:
用过台达的,感觉还不错。软件硬件方面都挺好的

网友C:
这个就不好说了,可靠性要时间去验证啊

楼主:
主要是将来量比较大,所以要考虑成本问题,我们现在用的象三菱、松下、西门子价格较贵一点,还有象永宏等也不便宜,欧姆龙也有便宜的,但是不好联界面,新式的可靠性较差,主要是电源插针不行。所以最后还是在国产可靠性好的中间选一款,另外信捷有一个G-BOX模块,可以带SIM卡,将来可以对欠费进行处理,但是也是电源容易坏。所以考虑台达的,但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所以问一下?

网友D:
那就考虑前者吧,后者用量应该远比前者少。

网友E:
台达还不错,特别是新出的ES2性价比很高。

网友C:
台达PLC的量在国产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价格稍微高一些,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需要什么点数的PLC,永宏和台达我这里都有,我的qq:14818624

网友C:
永宏的新推出的B1z的价格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F:
个人认为还是用台达好些。

网友G:
最近用了一款信捷的,确实便宜,但是编程方面感觉还是三菱方便,虽然有的差不多,但信捷注解传不上去

网友H(2011-10-03):
B1Z很不好用,我买了三台做定位,忙活了三个月,后来还是改用三菱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好说了,可靠性要时间去验证啊

网友J(2016-03-07):
引用 网友B:
用过台达的,感觉还不错。软件硬件方面都挺好的

台达的bug能害死人,台达真的不适合做plc

网友K(2019-11-09):
引用 网友A:
前者价格应该高于后者。

-----------------

我用PLC也有很多年了,个人认为信捷PLC比台达的好很多。资料在官网也很容易下载到,通俗易懂,且技术支持服务也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