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老版本工程无法用2.00.20编译使用

楼主(2010-10-27):
台达B系列触摸屏老版本工程无法用2.00.20编译使用,只要一编译就退出,留下一个BAK文件。是何原因?

网友A:
这个很有可能能文件中出现非法字体,因为编译过程中会检测字体选项,如果检测到非法就强行退出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台达B系列触摸屏2.00.20版有BUG,老版本的工程最好先用其之前最新的2.0017版先编译一次,发现错误先在此版本下修正,然后再用2.00.20版编译即可通过。

网友B:
看来这个版本要好好的完善完善了

网友C(2011-06-01):
台达B系列触摸屏已经升级到2.00.22了!

网友D:
台达B系列触摸屏2.00.22下载地址: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5FB32AE9-E26B-49EB-86E9-7885FD5AF0B4/SC/ScrEdit%202.00.22.zip

网友C:
台达B系列触摸屏升级到2.00.23了!

网友E(2011-07-24):
台达B系列触摸屏又升级到2.00.23,但又出了几个前几版没有的BUG,在原件属性中,最下面几个参数的名称上下错位了,与实际参数不符

网友A:
9楼的兄弟,方便把你说的情况截图发给我吗?因为我无法找到你说的错位情况哦

li.xiaojin@delta.com.cn

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