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6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我都一个西门子6se7026变频器的电源板,在不加CUVC板的时候电压都正常,加上CUVC板以后,没有显示,并且N7(7824)严重发热,我查不到坏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还是板子有短路现象。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B:
应当是短路,只不过7824该保护了!!

网友C:
1.CUVC板坏;2.脉冲变压器为后级的供电5V,24V还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问题解决了,是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