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功率42KW的开水炉,需要配几平方的电缆线?

楼主(2010-10-27):
我有一台功率是42KW的开水炉,要从70米远的地方放线,想知道是放几平方的线合适?

楼主:
需要补充的是380V的开水炉

网友A:
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如果是单相的那么电流是42*4.、5=189A,那就要选择50——75mm2的铜线;如果是三相的,那就接成星形:42/3=12,12*2=24A,BV10就足够了。

网友B:
3相380V42KW的电加热,电流约为63A(每相),至少需要16mm2电缆,最好用25mm2电缆。

电流I=功率 / (电压 * 1.732)=42000/(380*1.732)=64A

网友C:
安三相算经验来看70米长需要用最少25----35平方的电缆,要不然压降超过30V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D:
使用25mm2的电缆就够了。

网友E:
要是三相的最好是用25平方的,就是70米太远在高一点就好了。就30的吧

网友F:
一个平方2个kw,就那么简单,自己算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用16的铜线线比较好

网友H(2011-02-11):
25的铜线吧。。三相的话。就70A电流了。。

网友I:
长期运行的情况下,最好是25mm2

网友J:
43/3=14KW每相,14000/220V=63.6A,所以铜线的话25平米,铝线35平米

网友K:
16的铜芯线足够,问题是市场上的线材质多数有缩水.

网友L:
在化工原料的生产中由于工序复杂,需要大量人工进行监视和控制,我们公司针对这些采用dcs控制系统,从现场采集各个方面的数据如(温度,压力,流量,重量)进行综合控制,并实现自动控制与监视.本公司出售平台秤(全钢架,不锈钢);大型汽车衡;配料系统;水泥装船商用称重系统;粉体包装系列;液体灌装秤系列;自动化称重;自动工业监视;称重与DCS控制系统;称重仪表系列(防爆)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公司电话:0519-85036881(提供产品选型,指导安装)诚信与实力并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用16的铜线线比较好

网友N:
因为一般42KW的多是三角形解法42*2=84A选25mm2的铜线;最好了

网友O:
先要搞清楚,是单相还是三相?我估计常规应该是电流64安这样;考虑中国的现实,电缆选择16平方的比较好。

网友P:
同意三楼的观点。。。。。

网友Q:
还是25mm平方铜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