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施耐德ATV58F, 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我公司的两台用在粗纱机的施耐德ATV58,7.5KW的变频器因昨天停电检修,送电后故障,开关电源板的开关电源不起振,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掉了,1NTC001107也换掉了,还不起振只有绿灯显示,检查发现1NTC001107电源芯片的起振脚14脚的电压为7伏左右,把1NTC001107拆下后14脚电压变为30伏左右,请教一下是什么电路的问题,反馈电路,芯片1NTC001107还是其它问题,1NTC001107已经换过,难道质量有问题,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电子版的图纸可以发给俺一份吗,sddyzhangjianguo@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有一台ATV58 7。5KW   便宜卖你你  你要不要    要的话加打我电话 13588574898

网友B:
如果实在不行到修电视那买个开关电源模块装上去准行。

楼主:
电视的开关电源模块的供电都是300伏左右,变频器的在500多伏,怎么用啊

楼主:
还请高手顶顶啊,谢谢

网友C:
开关管好吗,周围电路量过吗

网友D:
1。INTC1107问题,2。INTC001107外围电路有问题,重点查几只小贴片三极管,3。开关管下有只贴片场效应管是否好,,,,,,,,,,,,,,,查吧

楼主:
检查过了,INTC1107问题,通过代换弄清楚的,我们买了两次但是都不管用,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导通电压都量出是坏的,谁知道哪里卖正品能用的,请告诉一声。INTC1107问题,2。INTC001107外围电路有问题,重点查几只小贴片三极管,3。开关管下有只贴片场效应管是否好,,,,,,,,,,,,,,,查吧 ,裘工说的都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E:
晶体振荡器的问题,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F:
打电话问变频器生产商就可以了,一般使用中的问题使用方法等等都可以问他们的,现在的生产商服务都挺周到的

楼主:
谁知道哪里卖正品的INTC1107,请告诉一声

网友G:
 INTC1107是起震块吗

楼主:
是的类是与3844,494之类的电源芯片

网友H:
不要买便宜的,我也上过当,正常的芯片价格在40-50元之间,低于这个价格的应该都不是好芯片,在一家少买几片,回来焊好后调试,这样的芯片应该常备,施耐德这种机器电源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H:
和UC3844相比1NTC001107多了一个专门的启动端,通过电阻连接到直流母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