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电机配多大的空开?

楼主(2010-10-27):
11kw的电动机,380v,起动电流是多大?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5~7倍。

比如ABB专门提供了k特性的空开用于电动机的保护。。K特性的1.2倍热脱扣动作电流可有效地保护电动机线路设备,而10-14倍磁脱扣动作范围可方便地与电动机运行相配合,有较高的抗冲击电流能力。

11KW通常的额定电流大约为22A,通常选择1.2~1.5倍的额定电流的空开。如果选择ABB的空开的话,可以选择S263-K32

网友B:
怎么个启动方式?,额定电流大概在22A左右,直接启动时瞬间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7倍左右,星三角、自偶降压启动或软起的电流大概是3-4倍,根据额定电流和启动方式可选择D25或D32A的断路器

网友C:
D25肯定不行!开关都打不上去!D32差不多!

网友D:
32A的D形曲线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对:zhanziling 关于

D25肯定不行!开关都打不上去!D32差不多!

内容的回复:

呵呵,不好意思,我开始想拷贝的是32,但不知道为何拷贝到上一栏中去了。

楼主:
可是我用的是40A的可还是不能用,一开就跳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起动电流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E:
有短路的地方。或是电机坏了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机,另外可不可以使用变频器、软启动等方式启动,不能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G:
D25的。D32的都可以的

网友H:
32A的开关就够用了,看看你的电机和线路检查下吧。

网友I:
32A肯定是没问题的,检查一下配电线路吧

网友J:
检查一下机械有没有故障

网友K:
频繁启动我用40A的

网友L:
40A有掉闸现象,或者是质量的问题,要么就是电机跟线路有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M:
要明确空开的目的,结合整个主回路的电气结构来确定空开规格。如果想楼上诸位说的32A或40A,那肯定不适合做为过载保护用,只能是做短路或者短时过电流保护用,那么其实就是再大些选50A、63A都无所谓,价格上也相差无几,但省的在意外跳闸连启动都不行了。当然如果是兼做过载保护用就只能选25A的。估计你的电动机启动负荷较大,所以启动电流也较大,需要选用D型空开,即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十几倍的那种

网友N:
看看什么电机在选开关,笼的还是线的,线的好办转子串点东西,笼的要看看什么负载形式了,要是那么大电流就是运行了,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要烧的啊

网友O:
用32安的空开就可以了,11KW电机额定电流19.8A,如果采用直接起动32A的空开也能瞬间承受它的起动电流,如果是用变频器控制或者是用降压起动就更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P(2019-05-31):
引用 网友M:
要明确空开的目的,结合整个主回路的电气结构来确定空开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