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200PLC通讯

楼主(2010-10-27):
 请问 两台 S7200 PLC通讯  :

1#读取2#PLC的VD

1#控制2#PLC的Q

用什么方法能简捷的实现??

网友A:
我专门写过一个贴,就是两台S7-200进行通信的,非常详细,你翻翻看。。。。。。

网友B:
两台PLC都设为2#站吗?那是不可能的,只能一个从站一个主站

网友B:
用PPI通讯就可以了,其实停简单的,主要是把参数设好

网友C:
比较容易实现 就是有些地方不满意  呵呵

网友D:
使用NETW/NETR向导,方便,可靠,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NEYW/NETR向导,方便,可靠,效果不错。

这个只能读写  VB  ,要相互读写 M  Q  能做吗?

网友E:
可以把M Q的放到V区

网友D:
由于使用NETW/NETR向导,必须使用连续的VB地址,你的程序肯定要将所有分散的数据地址通过MOV-R,MOV-D,MOV-W,MOV-B.....等方法写入NETW/NETR向导使用的连续VB地址中去,可以在连续VB地址中取1-N个字节,用这些字节的位来反映I、M、Q。

网友D:
如果除了2个PLC,还有其它MODBUS设备也要加入到这个系统中,可以考虑使用S7-200自带的MODBUS库组成MODBUS网络。

如果只有2个PLC之间通讯,使用NETW/NETR向导,对于初次接触者更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