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和触摸屏实现控制西门子变频器430的频率?

楼主(2010-10-27):
单位生产的变频启动柜最近想做一下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控制柜采用 台湾丰炜PLC和维纶触摸屏,变频器是西门子430的,变频器通过前面表盘的电位器调节频率,由于变频器是后置在控制柜的背面,用电位器调节频率后还要到后面变频器的操作面板上去看频率,很不方便,现想通过PLC和触摸屏和变频器连接实现用触摸屏调节和改变频率,由于本人这方面的知识设计不深,想请高手指点一下,具体实现的方法和思路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加个频率表(速显表)来看频率多少,接在变频器的0-10V输出上,要电机运行才看得出频率多少,一个表几十块,如果你要用PLC来控制,要看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是不是一样的,一般变频器是485的,丰炜的PLC不知道有没有485协议,232肯定是有的,不过232接口要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
丰炜的PLC接口是RS232的,应该可以添加一个232转485的模块吧,用频率表当然省时省力,可是还是想合理的利用PLC和触摸屏,只是不知道程序从哪里着手,希望这里的朋友给些案例让我学习下,先谢过!!

网友A:
那你的触摸屏也要用485接口了,和PLC,变频器接在一起,设置不同的站号,

在慢慢研究PLC和变频器的485控制方法吧

楼主:
触摸屏也要用485的么,那还真不好做,这个可以解决,维纶8000的屏带485口,现在只是在想办法解决程序的问题,只是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问题解决不了,没做过这个,知识也不是很专业,半路出家嘛!没办法!

网友B:
本人用过三菱的PLC和三菱触摸屏搞过。是这样的三菱PLC一个和一个三菱DA转换模块一个,F930或F940.F970等,PLC与触摸屏连接电缆一根。在PLC用TO指令编写程序,选择DA通道电流或电压,把频率转换成数字0-2000传送到D数据寄成器,把D传送到DA转换通道,触摸屏编程时,选择数字写入件并与之D对应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本人用过三菱的PLC和三菱触摸屏搞过。是这样的三菱PLC一个和一个三菱DA转换模块一个,F930或F940.F970等,PLC与触摸屏连接电缆一根。在PLC用TO指令编写程序,选择DA通道电流或电压,把频率转换成数字0-2000传送到D数据寄成器,把D传送到DA转换通道,触摸屏编程时,选择数字写入件并与之D对应就可。
可以把你的那个程序传给我么,我先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