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电位器控制3台变频器!

楼主(2010-10-27):
三个微调!一个总调!求电路图!

网友A:
电位器还分微调,总调?干脆把变频器的控制面板移到你的操作平面上,要么弄个数字的,看看变频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用文本显示器之类人机界面来输入吧

网友B:
有具体要求吗

网友C:
每个变频器可以单独调速,一个总的来全部同步调三个变频器的速度。是用在拉丝机上面的吗?

网友D:
这是比较常用的生产线同步控制系统的要求,比如造纸设备、拉丝机等常用。相比同步控制器来说灵敏度略差一点,但价格便宜,维修简便。很多造纸厂使用此种同步调速电路,一个统调,数个分调,电位器使用多圈精密电位器更好。怎么不能上传电路图啊,把你的邮箱发过来,我把图纸给你。

网友E:
总的电位器用那种3合1电位器,即三个相同阻值的电位器,分别可以独立控制一台变频器。微调的分别与之并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总的电位器用那种3合1电位器,即三个相同阻值的电位器,分别可以独立控制一台变频器。微调的分别与之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总的电位器用那种3合1电位器,即三个相同阻值的电位器,分别可以独立控制一台变频器。微调的分别与之并联。

网友G:
这种多在同步方面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多在同步方面的应用。

网友H(2014-07-12):
引用 网友D:
这是比较常用的生产线同步控制系统的要求,比如造纸设备、...

3个台达变频器用3个电位器,其中一个电位器是主控电位器,用于3个变步器同步,另两个电位器用于副控变频器的微调电位器,略微修改频率,此电路如设计,电位器间如何连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是比较常用的生产线同步控...

网友I(2015-02-17):
用同步控制器很好的,费那个事去接线,笨方法谁还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