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FD-M 变频器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0-10-27):
我有一台VFD-M的变频器,买的时候可能被修改了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可以和特定的软件连接。现在我买了个新的变频器(型号一样),再怎么调参数,就是连接不上软件,是不是要重新刷机啊??

是不是要把原来的内部参数,复制出来,写入新的机子啊??

网友A:
检查一下有关通信的参数是否OK,实在不行就只能复制参数了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

网友C(2010-12-18):
通信是否设定好了,软件是最新的吗

网友D:
变频器型号一样的话,设置通信参数没问题的

网友E:
把通讯参数和旧的对比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