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电没有记忆 咋回事呀 在线等 急急急

楼主(2010-10-28):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200PLC和威伦触摸屏的系统,断电后没有记忆,请问怎么回事,正在现场等,急急急。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一、不知你需要保存的数据使用的数据寄存器是否是断电保持的;二、我记不清200的PLC是否有断电备用电池的,印象里应该是有的,最好看看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解释的。

网友B:
看看你选的plc是否具有电池

网友C:
需要保存的数据所使用的数据寄存器是否已设为断电保持?

楼主:
数据寄存器VB是0-9192    MB在程序里没用到,是14-18,唉,急死了啊

网友D:
如果你选择了断电保持。内部靠电容等保持,最长时间是断电100小时内

需要长时间断电保持的话,只能想保存PLC程序那样保存在EProm内,可永久保存。

但最有存储限制:VB0~VB13.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会不会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选择了断电保持。内部靠电容等保持,最长时间是断电100小时内

需要长时间断电保持的话,只能想保存PLC程序那样保存在EProm内,可永久保存。

但最有存储限制:VB0~VB13.具体看说明书。

对头,也可选择备用电池  可保存200天

但是别忘了选择断电保持

网友F:
最长时间是断电100小时内,你可能没选择断电保持。

网友G:
SL使用了默认的断电数据保持,那肯定是有断电数据保持功能的(一般不小于5天),S7-200还是很可靠的,不会乱来的。至于触摸屏,它也不会消除你的数据。还是检查自己的程序吧,特别是初始化的有关程序。

网友H:
存储区要先选断电保持的,在软件里面设置即可,设置后要下载到PLC。

网友G:
还有1个可能,虽然使用了默认的断电数据保持,但没有下载该数据块至PLC,且原先存在于PLC的数据块是设置成没有断电数据保持的。

重新下载有断电数据保持的数据块,再试试看。

网友G:
可以将重要的需要断电保持的数据MOV至VB0-VB13的某个地址,并将VBO-VB设为断电数据保持。这样断电时,VB0-VB13是存EEPROM的,永不丢失。

网友I:
S7-200断电保持需要电池的,你的PLC本身不带电池,需要单买。

网友I:
数据保持设置定义CPU如何处理各数据区的数据保持任务。在数据保持设置区中选中的就是要“保持”其数据内容的数据区。所谓“保持”就是在CPU断电后再上电,数据区域的内容是否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保持:选中的数据区内容会保持断电前状态
不保持:如果某数据区未设置为“保持”,则在CPU重新上电时,V存储区的内容会用EEPROM的内容覆盖(通常都是0),如果EEPROM中保存了数据(如在数据块中设置了V数据区的初始值),这些数据就会自动复制到V区中;其他数据区的内容会清零
在这里设置的数据保持功能靠如下几种方式实现:

CPU内置的超级电容
超级电容放电完毕后,如果安装了外插电池(或CPU221/222用的时钟/电池)卡,则电池卡会继续数据保持的电源供电,直到放电完毕
数据在断电前被自动写入相应的EEPROM数据区中(如果设置MB0 - MB13为保持)
在上图中:

最多可以设置6个数据保持区域
选择数据保持区的存储区类型(V、M、T和C的当前值)
指定数据保持区的起始地址:相对于地址0的偏移值,如14就是起始地址为MB14
存储单元的个数(在b.中指定的数据单元的个数)
清除当前的设置(为不保持)
如果将MB0 - MB13共14个字节范围中的存储单元设置为“保持”,则CPU在断电时会自动将其内容写入到EEPROM的相应区域中,在重新上电后用EEPROM的内容覆盖这些存储区。也就是能做到永久保存。如上图蓝圈内所示。

数据区设置为不保持时,可以将CPU断电然后再上电、在Status Chart(状态表)中检查相应地址单元内容是否改变可以检验数据是否正确地存入EEPROM。

以上的“保持”设置(除了MB0 - MB13)都是靠内置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的方式供电实现。

定时器T和计数器C的当前值可以保持,而它们的位地址状态不能保持。只有TONR定时器数据才能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