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赐招: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报警的原因

楼主(2010-10-28):
      我公司高炉探尺采用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定货号:1P6RA7025-6DV62-O-Z;版本:Issue  A3/V3.2),             电机:Z4-112/4-1      4kw    定子电压440V     电流12.5A      励磁180V   2.89A。

      探尺在放尺的过程中运行正常,而在提尺的时候,面板显示电流比为100%,然后显示A031报警,偶然会出现F030故障造成断电。将P388、P390的参数值由 3 增加到 5 ,只能使探尺在提尺过程中不再出现A031报警,但偶尔还会出现报警和报故障。

       现场检查电机、传动机构、负载都没有问题,只是提尺转速比以前稍快一些,将提尺输出力矩由 7 逐步调整至 3.2 ,转速依然没有变化。请各位高人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网友A:
怎么都没有人来抢沙发呀???

网友B:
A031是报警,可以直接屏蔽,提尺的时候出现是正常的,因为是尺拉着电机转,给定速度和反馈速度肯定不一致。一般提尺的时候,就是调节提尺的电流,调到一个合适的值就行。可以尝试重新做下电流环优化和速度环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031是报警,可以直接屏蔽,提尺的时候出现是正常的,因为是尺拉着电机转,给定速度和反馈速度肯定不一致。一般提尺的时候,就是调节提尺的电流,调到一个合适的值就行。可以尝试重新做下电流环优化和速度环优化。

谢谢这位大哥了,今天下午6点多高炉休风,我把探尺电机更换了一台,现在一切正常,看来问题就是出在电机上。明天我把电机彻底检查一下,然后向诸位汇报真正的故障原因。

网友A:
今天顺便把雷达探尺也给修好了,压力顿减啊,那感觉就一个字“爽”!哈哈!!!

网友A(2010-12-03):
很长时间没来论坛了,电机用电桥查过之后发现是匝间短路,已经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