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跟PLC通讯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0-10-28):
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怎么办,这是所有做工控的人都面对过或者是以后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怎么有效果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此文为大家介绍一下:

PLC与HMI通讯不上主要是有3点原因:

1,PLC的类型你选对没有,S7200就是S7200,S7300直接连接的话就要用S7300MPI,还有就是所有的PLC只要是支持MODBUS的协议的基本都是可以跟WEINVIEW的HMI连接的,这个时候你的PLC类型就选择MODBUS RTU。详细的你可以看一下EB8000的PLC连接手册。

2,通讯的参数设置一定要一致,波特率啊,校验,停止位。。。。等等PLC要跟HMI一致,如下图,这就是HMI设置参数的位子

3,就是通讯线的阵脚定义了,你用什么PLC,RS232还是RS485,在EB8000的使用手册里面都有,不知道的话,可以打4008880872问一下。

那么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设置有问题了?

用在线模拟,首先你先把PLC直接跟电脑连接在一起,用PLC的软件跟PLC通讯上,软件关掉PLC的软件,运行你将要下载到HMI里面的图片,保存,编译,在线模拟,如果PLC跟电脑连接上了,那就是第3点通讯线有问题,换根线就OK了

如果在线模拟通讯不上,那证明你的通讯参数没有设置好,上面就是HMI设置通讯参数的位子,可以依次来设置。

通讯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复杂的问题。

这是小弟的一定经验,客户笑纳。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通江湖。

网友A:
不错哦,,,,值得参考

网友B:
还是先顶了哈支持楼主

网友C:
那位师傅能告诉我EB500触摸屏为什么在线模拟的时候不能与三棱PLC通讯呢?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的转换器。

网友D(2010-11-29):
EB500可以直接和三菱PLC进行模拟通讯的,主要看你的参数设置对不对了,还有就是直接在线模拟有没有打勾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E:
顶一下,这几天正在连接施耐德的plc TSX P 572623,连接不上 ,不知道那位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

网友F(2011-01-25):
请问楼主威纶在什么功能时可以监控plc程序工作状态

网友G:
在线模拟就可以直接用电脑  监控PLC的程序运行!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H:
学习了。楼主。 我的EASYVIEW  MT506TV 死机了。按键无反应? 请教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I:
对:jiangzhi2005 关于

学习了。楼主。 我的EASYVIEW  MT506TV 死机了。按键无反应? 请教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使用环境太冷了。 用电吹风把屏面吹暖再试。

楼主:
HMI死机有很多种,请问您现场的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是画面开机的时候定住了,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定住了,有没有特殊的按钮或者画面,一按或者到这个画面就定住了。

还是你的HMI开机就死机了,您描述清楚一点,我就可以判断出来。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J(2011-04-02):
威纶通性能还算稳定,一直在用

网友K:
好不错呀,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H(2011-05-04):
对:威武小郭 关于

HMI死机有很多种,请问您现场的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是画面开机的时候定住了,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定住了,有没有特殊的按钮或者画面,一按或者到这个画面就定住了。

还是你的HMI开机就死机了,您描述清楚一点,我就可以判断出来。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郭工,您好! 好久未来,差点忘了这事。是一开机就定格在开机画面,按钮无反映。起先我怀疑是软件问题,和pc通讯后重新上载和下载了一下。然后重新开机当时竟然好了。可是后来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再次下载程序重新开机,HMI仍这能停在开机画面,按动无反应。但用PC连接HMI,在线模拟,与plc通讯正常,设备工作正常。请问这是不是HMI屏本身老化的原因呀?

内容的回复:
EASYVIEW  MT506TV  开机停在主画面问题已经解决。确认是屏的问题,已更换了一个。

网友L:
怎样用一台MT8000与两台S7-300PLC通讯,通讯电缆怎样做,盼大侠告知!多谢

网友H:
对:老愚者 关于回复内容:
对:jiangzhi2005 关于

学习了。楼主。 我的EASYVIEW  MT506TV 死机了。按键无反应? 请教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使用环境太冷了。 用电吹风把屏面吹暖再试。
内容的回复:

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温度较高的,因是用在加热灌装机上. 我还怀疑是工作环境温度太高,造成屏内元件老化引起的.

网友H:
用eview  替换easyview 有什么优缺点 。我现在是用eview 替换的。不知道使用寿命怎样, 原先的easyview 只用了2年多就出现问题了,是台湾产的。

网友M(2011-08-14):
应该是环境湿度大造成的

网友N:
学了一下,我们也用这个HMI的,

网友O:
我的触摸屏是MT506SV4CN,用台达PLC给触摸屏通讯,编程软件EB500,下载到触摸屏PLC没有反应,是不是设置不对,工程文件名如何写,具体设置。

网友G:
1.工程文件中--系统参数设置中需要包含台达PLC

2.仍然在系统参数中,确保通讯波特率还有数据位,校验位等通讯参数与台达PLC的是一致

3.通讯线制作,RS232通讯,使用触摸屏上母座通讯口。

网友P: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Q(2011-11-19):
  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怎么办,这是所有做工控的人都面对过或者是以后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怎么有效果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楼主抛出的问题,我们公司的horner控制器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OCS控制器是集PLC,触摸屏,I/O,网络,通讯于一体的一体化控制器,网络通讯配置通过软件即可完成。

网友R:
郭工,您好!请问用一台MT506MV屏对欧姆龙CPM1A通讯(用CX-Programmer版本7.1编程,CPM1A只有20针外围端口,没有RS-232口)在CX-Programmer中如何设置?通讯线如何制作(接线图)?因暂时未找到市售通讯线。谢谢!跪求

网友S:
学习,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T(2011-12-25):
各位师傅你们好,麻烦你们看下这个问题,我的触摸屏是MT506LV4CN,用三菱FX1SPLC给触摸屏通讯,编程软件EB500,可以下载到触摸屏,但是跟PLC连接不上?报警Always responsed error....delay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不对,还是通信线有问题

网友U(2012-02-04):
我顶!正学习威纶的过程中!谢谢

网友V:
学习了,HMI一般都有在线模拟功能。

网友W(2012-03-05):
我用的6050i  触摸屏与DVP40ES通讯时不时的弹出“PLC NO RESPONESE”      用的是PLC的RS485口    求救啊

网友X(2012-05-19):
郭工你好,我现在碰到一个难题:

5台MT8000系列的触摸屏做乙太网通讯,10寸的做主屏直接控制 S7200PLC,7寸的做从屏,中间用一普能交换机作为连接,现在通讯效果很差,从屏运行速度太慢,请问有没解决问题的方法,求教!

我的联系方式:13530552617,QQ:937124748 梁工。

网友Y:
东莞专业自动化公司 东莞市平捷自动化有限公司

温差测试机,功率测试机,热阻测试机,单刀切割机,多刀切割机,恒压供水,恒压供气,水处理工程,泵站,定长送料,飞剪,追剪,运动控制,工业组态,热管测试,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

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信捷PLC应用

承接各种自动化工程

www.pjzdh.com
0769-89791506

网友Y:
东莞专业自动化公司 东莞市平捷自动化有限公司

温差测试机,功率测试机,热阻测试机,单刀切割机,多刀切割机,恒压供水,恒压供气,水处理工程,泵站,定长送料,飞剪,追剪,运动控制,工业组态,热管测试,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

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信捷PLC应用

承接各种自动化工程 2

www.pjzdh.com
0769-89791506

网友Z(2014-03-17):
请问,我想与GE的PAC8000控制器进行通讯,我在EB8000中没有找到这方面的驱动,我想通过MODBUS-RTU进行通讯,请问进行MODBUS-RTU通讯进行通讯地址是怎么来设置的,

注:我PLC的地址是MODBUS地址,

网友AA(2014-05-20):
引用 网友N:
OK,                        ...

网友AB(2015-04-02):
知识面广,值得参考。

网友AC:
通讯内容手册里都有 这种触摸屏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AD:
学习了,江西变频器维修

网友AE(2015-05-06):
pid控制教程pid控制教程pid控制教程

网友AF(2015-06-05):
楼主的帖子很实用  ,但有一个问题  ,pc跟plc连接的时候 ,一定要把pc内设备管理器的com口  跟hmi内设定plc的端口一致,就是选了com2  都设定为com2  才通讯的上 。

网友AG(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

网友AH(2018-07-29):
求大神指导一下

问题描述:

我手头有一块威纶通的触摸屏(型号:MT8104iH)需要带两块欧姆龙的PLC(型号:CP1L),我想一个PLC通过RS485跟触摸屏连接,另一块通过RS232跟触摸屏连接。无论连一个PLC还是两个PLC,都报错,PLC未响应。

PLC设置如下下图

网友AI:
其实用网线连接更简单

网友AJ(2018-10-31):
楼主幸苦了!楼主幸苦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AJ:
楼主幸苦了!楼主幸苦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AJ:
楼主幸苦了楼主幸苦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AK(2019-10-19):
楼主周末了,可以睡懒觉了

网友AL:
多学无害,顶顶先!!

网友AM(2026-01-10):
讲的很细,火钳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