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0-10-28):
安川A1000用在双变频拉丝机的收线部分如何调试参数

网友A(2011-12-18):
楼主你好你有了后发我一份

网友B:
安川A1000,使用A2端口把A2模拟量输入转换开关转换成电压输入,A1端口接牵引变频器频率指令输出端口然后A2端口接舞蹈器模拟量叠算PID控制。舞蹈器电用正负10伏,舞蹈器压力用汽缸和调压阀控制。

网友(2016-06-08):
历史故障查询步骤是什么,有知道的吗

网友C(2019-10-11):
需要找技术手册看看,Tencent communication group:60105280
,通过技术手册具体的调节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