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GT1165触摸屏 预实现如下功能:

楼主(2010-10-28):
三菱 GT1165触摸屏 预实现如下功能:

如果PLC内某点置位,则自动在界面上跳出一个小窗口提示.提示窗口上有"OK","cancel"钮?

网友A:
三菱的没用过哦...威纶的话,要用宏指令实现。PLC控制,控制类型选弹出窗口,触发地址写成置为的点就可以了。希望有参考的作用。

网友B:
这个功能三菱的完全可以实现,相当于一个报警提示,就是说如果发生报警,触摸屏上则弹出报警提示。我的设备很多都这样做。

网友:
切换窗口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