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组态软件通讯

楼主(2010-10-28):
功能:假设台达PLC程序已经写好,同时电脑对组态软件进行二次开发编写好自己需要的画面,两者进行通讯,

作用:PLC实时采集外部数据并将数据回传给电脑在画面上显示出来,同时操作人员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定期向PLC发出命令执行自己操作。

疑问:1、上述中电脑是和PLC的哪个口进行通讯的(台达PLC只有两个口:一个是RS485,另一个是RS232程序下载口,是不是两个通讯口都可以用)?2、通讯上有哪些设置?3、PLC是否需要对通讯进行编程?

谢谢!~!~!~!~!~!~,如果有类似的程序能发给我那就更好,不甚感激!~!275045685@qq.com

网友A:
自己美搞清楚前可以用用现成的组态软件  看看效果

楼主:
对:euro2008 关于

自己美搞清楚前可以用用现成的组态软件  看看效果

内容的回复:
大哥!~!~我没用过组态软件啊,根本就不知道咋的弄1~!~!~!

网友A:
那你暂时还是去学习下组态软件最好

方法很多时候是很重要的

网友B:
1、任意一个通讯口都可以!

2、常用的一些基本的通讯设置!

3、PLC不用另外编程!

还要看你现在是用的那一种组态软件,一般的组态软件都是适用时间的,开发版的可先把画面编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