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的时序图

楼主(2010-10-28):
我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不知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的程序如何设置。请哪位朋友给出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的时序图,在朝一个方向运转时方向信号是否一直ON.还是要根据脉冲信号不断转换。

网友:
“在朝一个方向运转时方向信号是否一直ON.还是要根据脉冲信号不断转换。”
一直on

网友A:
同一个方向,当然相同,要么ON,要么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