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代数控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我公司的设备所使用的是新代SUPER8控制器 900M显示器 ST104421M铣床面板 和各种输入输出端子
请问: 我想实现每加工10个工件后 所指定的一个端子输出信号给润滑泵,让该泵工作20秒后停止。

本人对数控设备不是很了解,望给予解答。

该设备如何和PC 联接 进行在线编程? 所使用的软件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新代有自己的PLC编辑软件的。以前接触新代的时候还是要用软驱或者网线把PLC文件导出来。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支持软件修改,然后在线传送了。

你说的东西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实现,应该在界面上还可以创建一个输入框,选择加工多少个工件后,泵工作多少秒。

网友B(2011-07-29):
把1ST卡拔下来,修改PLC软件,在CNC-APP文件夹下LAD格式文件。需要安装新代PLC软件

网友C(2011-10-28):
学习过程中不发表其它意见

网友D(2012-03-08):
这样有点不合理 每加工完10个工件润滑泵工作一次 还不如买个自动润滑泵得了 设置好打油时间。没有机床厂家 想你这样设计。要么就油泵自动打油 要么就油泵自动打油 给机床提供报警信号 或者呢 机床上有一自动打油的按键提供给你

网友D:
10个作为计数单位,加工时间有长有短 这样不能保证机床的充分润滑

网友E(2012-04-13):
机床厂家设定好时间的,而且润滑泵是自动泵的,一般是90分泵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