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 PLC 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0-10-28):
我公司的设备所使用的是新代SUPER8控制器 900M显示器 ST104421M铣床面板 和各种输入输出端子
请问: 我想实现每加工10个工件后 所指定的一个端子输出信号给润滑泵,让该泵工作20秒后停止。

本人对数控设备不是很了解,望给予解答。

该设备如何和PC 联接 进行在线编程? 所使用的软件是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PLC呀,我公司代理台湾永宏PLC的可技术支持,有需要可联系Q:1012351099

网友B:
新代不支持在线编程. 它的软件叫MLCEDIT.

QQ: 57577105

网友C(2012-04-12):
用MLCEDIT软件打开梯形图  在你说的输出点上加一个计时器

就是加上一个比较器比较一下,存储工件数量的暂存器  是否成立成立则打开计时器与输出点

把工件数量存储的数据,传送到你新加的计数器上,每十个清零一次,清零程序要在水泵停止之后,用下降沿指令。

QQ:1223453200

网友C:
是新加的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