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台达变频器的故障原因。请教!!

楼主(2010-10-28):
台达变频器一上电,就烧缓冲电阻。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应该说有短路!你要检查一下!

楼主:
大概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B:
重点检查PN,还有要是有刹车电阻的话看看刹车电阻有没有接错啊

楼主:
重点检查PN,还有要是有刹车电阻的话看看刹车电阻有没有接错啊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量測PN間,P對地阻抗,

网友D:
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更换即可!需要台达变频器原装的电流传感器全系列都有!有意者请拔打15957591118吴先生联系!非诚勿扰!

网友E(2011-04-11):
你的缓冲电阻多少瓦,几欧.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F:
我觉得也是你的电阻瓦不够!

网友G:
是充电回路有问题。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楼 www.sinodrive.com

网友H:
PN回路,电容,电源场管是否击穿

网友I:
是不是接错线了? 看下短路的继电器有没有吸合……

网友J(2011-06-14):
光烧缓冲电阻,说明继电器没有吸合,变频器运行一会肯定烧啊??/检查看看继电器吸合没有,继电器有没有损坏啊?

网友K(2017-05-21):
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无头绪,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L(2018-03-08):
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M:
台达变频器上电就烧充电电阻!是什么系列的?多少KW的?如果是2.2KW一下的直流主回路存在短路现象,包括电解电容,充电电路继电器,模块或者IGBT管,电源等等。2.2KW以上的有制动电路或者外接制动单元的,一般情况都是制动电阻对地短路,或者制动单元对地存在短路。但是需要认真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