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 1PG 归零问题

楼主(2010-10-28):
请教各位高人
我在用FX2N 1PG归零时,还没有到原点信号(外部感应器)就停止,1PG上的原点指示灯并不亮,但1PG有归零完成输出,读出当前脉冲为0,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2011-08-03):
脉冲个数太少le

网友B:
估计是你的脉冲设置的少了 ,还没有到达你的远点信号哪里,它自己就停止了。

网友C:
应该回原点时没有脉冲数的设定的吧,1PG 在原点回归时只有高低速度设定和原点位置的设定的,是不是 1PG 在中途收到停止的信号了,1PG 毕竟是低端一点的模块,应用起来还是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的,特别是用在FX2N后面在做绝对值时,PLC读取到绝对值位置,但在1PG做JOG运动时走的脉冲却不记忆,JOG后还得再读取绝对值。